数字万用表四种妙用方法,你知道么?

楼主(2023-01-15):
1、判断线路或器件带不带电

数字的交流电压挡很灵敏,哪怕周围有很小的感应电压都可以有显示。根据这一特点,可以当作测试电笔用。用法如下:将万用表打到AC20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与所测路线或器件相接触,这时万用表会有显示,如果显示数字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不同的万用表会有不同的显示),表明该线路或器件带电,如果显示为零或很小,表明该线路或器件不带电。

2、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第一种方法:

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第二种方法:

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3、寻找电缆的断点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挡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挡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的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20cm之间的地方。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4、测量的频率

对于UPS电源来说.其输出端的电压的稳定性是重要参数,其输出的频率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挡去测量,因为其频率挡能承受的电压很低.只有几伏。这时可以在UPS电源的输出端接一220V/6V或220V/4V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低,而不改变电源的频率,然后将频率挡与变压器的输出相接,就可以测量出UPS电源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