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光敏电阻实现单通道单次采样实验

楼主(2023-01-15):
准备设备:
        STM32系列单片机,光敏电阻,Keil uVision5,STM32CubeMX,其他外设

需要知识点:
        了解ADC模数转换工作原理

简单介绍ADC
ADC简介
        ADC其实就是模数转换器,是指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的一种元件,因此,模数转换一般要经过采样,保持,量化以及编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爱犬小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outonghao/article/details/128540231

楼主:
ADC的主要特性
        高性能

        低功耗

        模拟输入通道

        多种启动转换方式

                软件
                通过具有可配置极性的硬件触发器(定时器事件或GPIO输入事件)

        转换模式

                可转换单通道或一序列通道。

                触发的选定输入单模式转换

                持续的选定输入连续模式转换

                继续模式 (Discontinuous mode)

        转换完成后、序列转换完成、模拟看门狗或转换溢出事件都可以产生中断

        模拟看门狗

        ADC供电要求:1.62~3.6V

        ADC输入范围:VSSA ≤ VIN ≤ VREF+

楼主:
实验步骤
1.查看光敏电阻电路图,发现光敏电阻的输出引脚为A1,位于p1排线的第4个插针位置处,根据p1排线的位置,找到底板相应位置处,发现底板对应引脚标号也为A1

楼主:
找到单片机对应位置的A1编号的引脚,发现为单片机的PA4引脚

楼主:
找到STM32CubeMX软件中芯片的PA4引脚位置,对引脚进行配置(这里默认定义PB0~PB3为发光二极管指定引脚,原理图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配置其他引脚,外接设备)

楼主:
.在Keil中配置如下代码,编译并运行后即可实现光敏电阻控制二极管的操作

楼主:
uint16_t value;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100);
                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1);
                if(value>3000&&value<=37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else if(value>3700&&value<4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2,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else if(value>4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SET);
                }
                HAL_ADC_Stop(&hadc1);
    /* USER CODE BEGIN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