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ADC单次中断采集

楼主(2023-01-15):
本例程平台是STM32F103VCT6, 标准库配置PA7ADC2的第8个模数转换通道。

初始化如下

u16 AdcValue = 0;

static void AD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优先级分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AdcInit(void)//治疗头温度传感器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7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2);  //复位ADC2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ITConfig(ADC2, ADC_IT_EOC,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2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等待校准结束

    ADC_NVIC_Config();//中断配置
}

楼主:
单次启动时和中断处理接口

void StartAdcSample(u8 Ch)
{
    ADC_ITConfig(ADC2, ADC_IT_EOC, ENABLE);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 (ADC_GetITStatus(ADC2,ADC_IT_EOC)==SET)
    {
        // 读取ADC的转换值
        Adc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2,ADC_IT_EOC);

}

楼主:
调用时可以直接使用
int  main(void)
{
    AdcInit();

    while(1)
    {
        StartAdcSample(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