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开发MM32的时候,中断优先级大家都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2023-01-15):
开发MM32的时候,中断优先级大家都是怎么配置的,是哪个业务逻辑实时性要求高,就把其中断配置优先级较高么?

网友A:
这个要感觉你的应用来定啊

网友B:
哪个实时性高,哪个优先级高,基本就是这样啊。

网友C:
这个优先级的问题啊,就是那个任务着急,优先级就高呗

网友D:
你随便找个项目程序吧,看看别人咋设计的

网友E:
一般情况是按照你的业务逻辑来定的

网友F:
针对实时性和功能性进行判断的

网友G:
你需要实时性比较高的通讯啊,之类的就需要中断优先级较高

网友H:
优先级这种配置都要看程序的啊,不是一拍脑门就定下来的

网友I:
我也不知道怎么配置,都是默认的,没弄过

网友J:
属实,你说的比较靠谱,跟业务实时性有关系

网友K:
其实你不设置也行,默认的也能用

网友L:
我一般都是用通信的优先级比较高,剩下的优先级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