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有没有关于WiFi的MCU?

楼主(2023-01-15):
现在MM32是否有关于WIFI的SOC或者MCU啊?就开发较为简单的,成本还低一些的

网友A:
MM32好像还没有集成WIFI的MCU

网友B:
好像没有,如果是简单的wifi应用可以用wifi模块代替。

网友C:
这种Iot的芯片还是选专门的厂商比较好。

网友D:
估计还没涉及到,可以选择ESP32,这个Demo比较多,技术支持也挺好。

网友E:
没有,一般都是普通的MCU,没有WiFi功能

网友F:
我记得他家没有这种,WiFi国产的话还是乐鑫比较好

网友G:
现在MM32没有这种soc的

网友H:
你可以问问他家代理商,但是我知道的是暂时他家还没有WIFI的SOC打算

网友I:
你还是用模块吧,别用SOC或者MCU了,这种操作费劲

网友J:
感觉嵌在MCU之中的WiFi功能不是很好开发呢

网友K:
属实开发比较简单,都有demo的,当然简单

网友L:
我觉得没有AT指令好用呢,哈哈

网友M:
灵动他家不是主推无线方面的MCU呢

网友N:
基本上是没有WiFi的MCU的,之前我也用灵动的MCU,好奇问过

网友O:
目前应该没有一款单片机集成了wifi的功能

网友P:
目前是没有的 只能外接相应的wifi模块了

网友Q:
应该没有任何厂家有这种功能的单片机吧

网友R:
目前来看单片机并没有集成这部分功能 如果想要使用就得用专用的芯片了

网友S:
用串口的那种wifi模块 使用的是at指令 也非常方便的

网友T:
没有本身就带这个功能的单片机 但是可以用串口同相关功能的芯片进行交互

网友U(2023-03-12):
没有,可以用wifi模块代替

网友V:
没有这方面的吧,可以试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