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有没有针对EMC方面做一些方案供研发参考啊?

楼主(2023-01-15):
MM32有没有针对EMC方面做一些方案供研发参考啊?就电路设计这块来说。

网友A(2023-03-15):
EMC的话,一般都是针对产品来说的

网友B:
这不好弄啊,你用了什么芯片,PCB布局之类的都会影响EMC

网友C:
这个设计的话都是经验,官方也给不了什么的

网友D:
你可以按照芯片手册来设计的

网友E:
很多MCU说实话EMC做的很好了,但需要你的外围电路做好,整体才能做好

网友F:
需要看你电路PCB图的,或者产品结构和图的

网友G:
网上一堆针对EMC的电路设计啊,学学呗

网友H:
MCU有啥EMC提供啊,一般都是电源,通信才有的

网友I:
你多看看书吧,针对EMC方面的就行

网友J:
电路一般就是建议MCU在中间,别在板边,干扰源距离MCU要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