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如果MM32的定时器冲突,会导致程序死机么?

楼主(2023-01-16):
如果MM32的定时器冲突,会导致程序死机么?

网友A:
有可能会进入hardfault中断,然后死掉。

网友B:
有可能,不过定时器为什么会有冲突?

网友C:
如果是同时产生中断这种冲突倒不会死机。

网友D:
定时器冲突?不太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
当然有可能了  而且概率非常大 所以要做一定的预防措施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如果程序正常的话 应该不会死机 而且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定时器才会死机

网友G:
如果自己代码处理不好 任何情况下都会死机的 跟定时器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H:
任何情况都会导致程序死机  所以定时器也不会例外

网友I:
会导致程序死机  所以需要详细查找原因 修改代码

网友J:
会导致死机 但是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定义为定时器冲突

网友K(2023-03-09):
定时器为什么会有冲突?

网友L:
明确的说,很大概率会死。

网友M:
有可能,好好处理下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