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用STLINK可以给MM32烧录程序和调试么?

楼主(2023-01-16):
用STLINK可以给MM32烧录程序和调试么?MM32是否支持呢?因为手里就有一个STlink了,还比较着急,咋弄呢

网友A:
STLink好像不行,你可以试试看,flash算法选一样的。

网友B(2023-03-15):
可以烧录,调试不知殴打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STlink调试不好用

网友D:
STlink的断点打得太少了,不如jlink

网友E:
你可以买个jlink啊,就完全支持了

网友F:
买个jlink呗,搞开发的,还不给自己买装备?

网友G:
着急可以用串口烧录,串口也支持

网友H:
你用的啥MM32啊?是开发板的话,好像有板载link吧

网友I:
你可以把STlink刷成jlinkOB,就好了

网友J:
烧录估计是可以,调试不知道,因为STlink都是认芯片型号的

网友K:
我觉得你都不如买个jlink或者把STlink改成DAPlink,比较合适

网友L:
用STLINK可以给MM32烧录程序

网友M:
这个是支持的。

网友N:
jlink不好用的。

网友O:
官网提供的板子自带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