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进不去 else if(ulStatus == 1)里面

楼主(2023-01-15):
void
CAN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CANIntStatus(CAN0_BASE, CAN_INT_STS_CAUSE);
if(ulStatus == CAN_INT_INTID_STATUS)
    {
               ulStatus = CANStatusGet(CAN0_BASE, CAN_STS_CONTROL);
               g_bErrFlag = 1;
    }
        else if(ulStatus == 1)
    {
                CANIntClear(CAN0_BASE, 1);
                g_ulMsg1Count++;
                g_bErrFlag = 0;
    }
else
    {
    }
}

楼主:
程序是StellarisWare\examples\peripherals\can\somole_tx.c进行修改的。

网友A:
管教配置的也对啊,中断也可以进啊

网友B:
还与单片机所选的晶振有关系

网友C:
调试时,注意ulStatu值得变化

网友D:
另外,注意ulStatus定义的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E:
都是官方代码,就只改了管脚配置?

网友F:
注意ulStatus定义的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G:
没有执行这状态吧,看看你的CAN中断写了吗

网友H:
else if(ulStatus == 1),先确认这个ulStatus的类型,是不是有机会等于1

网友I:
其实这个操作你不必使用==号

网友C:
你可以使用逻辑操作,ulStatus|0x01

网友J:
楼主是不是硬件没有接好啊?

网友K: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成功啊

网友L:
初始化没有成功 当然就进不去了

网友M:
因为一直没有那个状态发生啊

网友N:
能到if语句里边吗

网友J:
量一下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O:
初始化就没通过

网友P:
能正常进入中断程序吗

网友Q:
能进这个函数吗?能进估计赋值有问题。

网友R:
这应该不是官方代码吧,官方不会直接变量等于一个值,而会等于一个宏。

网友S:
直接调试看看ulStatus的值,估计是不会等于1,所以不进判断语句里面。

网友T:
是不是没有成功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