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

楼主(2023-01-15):
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用的内部2.5V标准电压,电源电压最大4V,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ADC配置的代码

网友B:
板子上CAN接收到的数据都是通过USART2,发出来的,检测下USART2发送函数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

网友C:
应该配置IO的功能的。

网友D:
楼主用的是自带的还是外部can芯片呀

网友E: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F:
直接用带ad的单片机

网友F:
没有触发那个注入ADC采样吗?

网友G:
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H:
ADC采样配置看看手册。电压过小吗?

网友I:
是怎么测都是0吗?

楼主:
用万用表量量到采集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J:
又没有可能读取的寄存器读错了

网友K:
直接用一个干电池接上试试 看读到的是多少

网友L:
基本上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M:
楼主上代码吧

网友I:
分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N:
每次采样都是这样的结果吗

网友O:
量一下电压大概是多少

网友H:
是不是读错寄存器了

网友J:
直接接上一个固定电压试试看

网友P:
建议监测一下采集的电压值

网友Q:
估计就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