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拉电阻的原理求解

楼主(2023-01-15):
网上讲得不太仔细,哪位高手讲讲上拉电阻的原理,作用,用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取。

网友B:
一般比如51的P0口OC门等,上拉电阻给未确定电平的端口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C:
是的 51的其它IO口,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增大灌电流。

网友D:
没有上拉电阻,oc门电路就是实际上相当于内部的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接到电源上,所以没有确定的电平。

网友E:
上拉电阻的大小选取根据端口的能力,灌电流能力。

楼主:
对于集电极开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对于其他电路形式,上拉电阻可以增强驱动能力,有一定的灌电流还可以抗干扰。

网友F: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

网友G:
上拉电阻与 VDD 连接,利用该电阻的分压原理

网友H:
为了使电路确定状态,必需使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I:
上拉电阻:就是从电源高电平引出的电阻接到输出

网友J:
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D:
将5V电源直接与场效应管相连。

网友K:
一般上拉电阻比输出端内阻大得多

网友L:
正常是使用10K的电阻。

网友F:
在通电初期,这些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

网友F:
芯片的IO口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通过增加上拉电阻来确定输出稳定的高电平

网友B:
看电流咯,满足基本的欧姆定律

网友G:
这个不好详说,依我看,大致分为两种(也可能有很多种,目前只知道这两种),1:接在单片机的IO端口,起到提供确定电平的作用;2:接在运放的输出端,起到电平限制的作用(取值跟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以及所要达到电平最大值或最小值有关)。

网友M:
因为单片机必须是0,1状态,所以一些不为1的状态,就加上接,让它保证为1,下拉也一样

网友C:
应该根据引脚的电流值进行选取

网友N:
我对此也不太清楚 比较好奇

网友O:
感觉网上讲解的挺详细的啊

网友A:
上拉电阻的大小和电路的特性有关,一般来说取值越小则钳位高电平的能力越强,不容易受到干扰,而且可以获得陡直的上升边沿.

网友P:
电阻小的缺点就是置低平时输入电流变大

网友Q:
另外开漏模式通过上拉置高的情况通常电路里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外设在特殊情况置低电平以表示某种状态,阻值选取还要考虑其它节点.

网友R:
上下拉电阻主要起到保证电平处于稳定值的作用,同时上拉电阻在部分电路中也起到提供电流(IO弱上拉的电流提供能量较弱)的作用。

网友S:
想驱动能力高一些,就把上拉电阻阻值调小一些。

网友T:
低功耗设备,上拉电阻的要求是很精准的。

网友U:
上拉电阻能有什么原理。就是帮助你的引脚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取值大小主要以IO速度有关,频率高的可以考虑降低阻值,好提升响应速度

网友V:
一般的低速IO(串口,I2C)可以直接使用常规阻值,4.7k,10k都是常规使用的。

网友I:
SPI上到50M以上需要多大阻值,一般还是建议看官方提供的示范文件或者再用公式计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W:
感觉就是为了稳定电平的

网友X:
维持电平的稳定性能

网友Y:
会提供一定的电流

网友B:
开漏模式那块不是很明白

网友M:
原来跟io的速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