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请原厂确认这个AT32F425的I2S问题是一个BUG?-结题

楼主(2023-01-16):
最近淘来几片AT32F425试验3路I2S,对新加入的第三路I2S ---- I2S1(应用管脚PA4、PA5、PA7)进行ADC录音,相关设置和另外2路I2S相同, 发现I2S1把 L/R 的数据互调了,已经反复多次验证。 这个问题对应用没有本质的影响因为可以通过软件加以改正。现在需请原厂确认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从而可以放心地强制更正。

网友A(点评):
建议你直接联系原厂,雅特力的原厂个人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B:
I2S1无特殊性,与其他路I2S采用的是相同的设计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I2S作为从机但是其使能发生在主机SCK到达后,或在通讯过程中对I2S的SCK线添加干扰等),I2S是有可能出现左右声道互调的情况的。在此类出现干扰的条件下,I2S可以自动实现干扰后的通信数据恢复,但无法完全保障左右声道的准确性。

楼主(点评):
说的好像你是原厂代表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S1无特殊性,与其他路I2S采用的是相同的设计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I2S作为从机但是其使能发生在主机SCK到达 ...

我的应用绝不能允许这种“有可能出现左右声道互调的情况”的发生。 已经生产数K计的、使用STM32和AT32的产品都没有发生你说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绝不能允许这种“有可能出现左右声道互调的情况”的发生。 已经生产数K计的、使用STM32和AT32的 ...

可以把实际波形抓出来看看,从使能I2S1的GPIO开始,看看其后的波形与数据之间的关系。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是我的硬件BUG -- 电阻虚焊外围ADC芯片工作在左对齐模式而不是I2S模式。
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