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1EBY6TR该芯片首次烧写,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3-01-16):
STM32G071EBY6TR该芯片首次烧写,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你电脑有Link驱动,接Link然后接板子就可以了呀。

网友B:
把BOOT0接1,BOOT1接0,使用系统存储器启动。

网友C:
正常出产程序应该是支持直接STLink下载程序的,直接下载就行,下载前,确认电路没有短路。

网友D:
烧写接口参考一下官方板卡的方式,然后连接好调试工具,大胆的Debug。

网友E:
用ST-LINK 参考官方的AN5096 和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读写就行。都是标准的接口,只要最小系统正常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可以用ST-LINK 参考官方的AN5096 和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