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1EBY6TR使用jlink ob无法识别到

楼主(2023-01-16):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如下,,这次一共机贴了3片,使用jlink ob来烧写。发现在keil5里根本识别不到设备。排除jlink ob和线束的问题,因为可以烧写到其他芯片里。也试过把PA14拉高或者浮空,依然显示无法识别,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先测量电源,然后在测量指定引脚的电压。

网友B:
BOOT引脚和RESET引脚状态如何?

网友C:
可以把芯片放到别的板子上试试,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现在假芯片太多了

网友D:
RM手册中2.5 Boot configuration介绍了进入boot的模式,需要选择System memory运行。

网友E:
试试先用串口下载一下程序,然后再用jlink ob下载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