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Nucleo 使用STlink V3

楼主(2023-01-16):
使用STM32 Nucleo 的时候出现了STlink V3驱动错误的问题
如图JLINK和STLINK V2均正常下载调试,连接的V3不正常

楼主:
一开始以为驱动没有安装好,在官网上下载的驱动和更新STINK都没有用,更新显示没有连接STlink。
去b站上参照视频去手动安装驱动程序给STilnk(电脑无法识别stlink?无法连接板子和下载程序?这都不是事儿!_哔哩哔哩_bilibili),但是没有用,期间这几个灯各种情况的闪灯都出现了
但是仍然不能下载程序和连接STlink ,以为板子上的STlink V3坏了,尝试去引导下载/使用JLINK去下载......
又是一段折腾。最后还是看了ST官方的文件(STM32G4 Nucleo-64 boards (MB1367) - User manual)发现了问题说可能是电流不够,然后我没有通过拓展坞,直接把usb连接电脑,ST-LinkUpgrade显示连接了,然后更新下固件就好了真的无语了,还是要多看官方的文件。
文件上还是详细介绍了怎么使用外部电源给它供电之类的

网友A:
STLink-V3的电流要这么大?

网友B:
难不成V3只能支持USB3.0接口吧。

网友C:
有没可能是芯片跑的默认程序功耗比较大?V3功耗也大,扩展坞的USB供不起了。

网友D:
你看查看一下5V电压对不对,有可能是数据线、或者插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