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ouchgfx的ui控件非常多的时候容易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1-16):
由于项目比较复杂,ui上控件以及容器比较多,包括文本和动态文本都很多;当再增加文本或者增加ui图片的时候容易HardFault_Handler程序卡死;目前测试发现增加定义 几个动态文本 就死机,删除之后正常;也遇到过增加一张图片之后死机,删除图片之后就正常;

网友A:
内存不够了?你试试扩大堆的大小。

网友B:
从什么地方跳到HardFault_Handler函数的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内存的问题,多找找这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D:
你通过编译后的MAP文件看看RAM和FLASH的需求情况,看看是否够用。另外,注意是否有发生堆栈溢出的情况。

网友E:
堆内存分配不足吧?

网友F:
窗口关闭的时候,会自动删除释放之前创建的所有控件。避免频繁创建删除导致的卡顿或者死机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不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