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用ISP烧录程序能选择usart口吗?

楼主(2023-01-16):
在使用ISP烧录代码时,GD32F303芯片HD系列只能使用USART0(PA9、PA10)两个io口烧录,但这两个口与PWM信号的两个口冲突,可以更换其他的烧录口吗?

网友A:
ISP烧录是固定了串口号的

网友B:
可以看看文档,有的芯片有多个串口都是是可以的样子,其实你烧录的时候要配置BOOT,配置好BOOT应该是先进入芯片自己的BOOTLOADER,是不会运行你自己的程序啊,只有烧写完,取消BOOT的配置,才会进入用户的程序啊

网友C:
应该是不可以的,用官方的ISP串口是固定的。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升级程序,就可以换引脚了。

网友E:
ISP下载引脚是不影响主程序引脚的功能的。

网友F:
尽量换别的复用引脚输出PWM。

网友G:
在 硬件上已经是固定的连接了 就只能选择和硬件相符合的引脚了吧

网友H:
应该不能吧 难道这个不是已经固定的了吗

网友I:
主要是我不是很了解下载引脚的其他功能应该如何使用

网友J:
如果资源不紧张的话 建议楼主换一个引脚

网友K:
在这种使用的情况下 首次下载之后如何重复下载程序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可以的,用官方的ISP串口是固定的。

请问官方的ISP串口是固定的哪个串口呢

网友M(2023-02-23):
您选择的引脚和硬件要相匹配吧

网友N:
这个硬件上是固定的

网友O:
建议换一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