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三星128G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3-01-1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周末整理东西的时候,找出来一块三星的128G固态硬盘,2.5寸,SATA3.0接口。

准备装到家里的台式机,作为启动盘,来增加台式机的开机速度。

拆开台式机,发现硬盘电源接口不足,需要增加电源线。但是只找到了SATA3.0数据线。

于是网上买了一条一分二的SATA电源线,准备从原来的硬盘接口上分一路电源线出来。

电源线到了之后,把硬盘接上去,通电,重启,结果发现启动不了。
进BIOS查看,发现已经识别到固态硬盘了,再次尝试启动,发现依然无法启动。(这部分当时忘记拍照了)
拆掉这块硬盘,电脑就能够正常启动了。
初步怀疑可能是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于是准备用硬盘盒做成移动硬盘来试一下。
于是就在某宝上买了SATA3.0的硬盘盒。

硬盘盒内部电路板如下图。

这款硬盘盒用的主控芯片是JMS578,台湾智微的一款主控芯片,USB3.1 Gen1接口转SATA接口,理论最高通讯速度可达6Gb/s。手册后附。
另一颗SOP8封装的芯片为PUYA(上海普冉半导体)的一款串行接口闪存芯片,型号为P25D21H,应该是比较早的型号了,普冉官网上都是P25Q系列的芯片了,没有找到该型号的信息,网络上也没能找到该型号的手册资料,只知道是串行接口的闪存芯片,具体参数信息就找不到了。
硬盘盒上除了两颗主要的芯片之外,还有一颗晶振,一个电感,两个铝电解电容,其余就是阻容器件。

将三星固态硬盘装入硬盘盒,通过USB转接线连接到电脑上,硬盘盒的指示灯一直在闪烁,电脑无法识别出硬盘。
到这一步,基本确认是硬盘已经坏掉,无法读取了。
为了验证硬盘盒的好坏,将另一块机械硬盘(之前的硬盘盒接口掉了……)安装到新买的硬盘盒里,发现读取正常。

因此最终确定三星固态硬盘已经无法读取。于是准备拆开看下里面的内容(没打算修好,也不会修)。

首先准备好拆解工具:螺丝刀套装。

用小平头撬开硬盘的外壳,内部结构如下。

固定电路板的四颗螺钉为内五角的,幸好螺丝刀套装里有一个匹配的批头。拆下电路板后,发现电路板上两面的绝大部分面积被存储芯片占据。其中一面7颗,另一面9颗,合计16颗存储芯片。
芯片型号为SAMSANG(三星)K9LCGD8U1M-HCK0,这个芯片是8GB容量、3.3V电压、BGA136封装的芯片,16颗芯片合计16 * 8 = 128G容量,与外壳标称容量相符。
可能因为这颗芯片为三星内部使用,没有搜到PDF资料。

另外板子的两面分别有一颗三星的K4T1G164QE-HCE6芯片,该芯片为FBGA84封装DDR2内存芯片,作用应该类似于电脑的内存条,增加存取速度的。(同样没有找到PDF资料)

硬盘的主控芯片也是三星自己的芯片(必然的),型号为S3C29MAXQ01-Y330,是一款专门用于SSD固态硬盘的自研主控芯片,手册资料也没有找到。
板上的电源芯片是台湾立锜科技生产的RT9991,专门用于SSD的电源管理IC,资料手册后附。
主控芯片背面的一面有两颗小芯片,其中一颗按照丝印B2DN TSE2 N128查询,确认为ST的一款带温度检测的EEPROM芯片,型号为STTS2002,内部集成2Kb的防雷EEPROM,IIC总线通讯。另一颗芯片丝印为8MBF 119,TDFN10封装,没有找到对应芯片。

由此可见,这块三星SSD固态硬盘是正品,内部芯片都是自研或者ST以及台湾厂家的芯片。

硬盘电路板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无法确认故障问题点。怀疑可能是主控有问题或者缓存出问题了,因为台式机BIOS可以识别出硬盘,但无法读取内容。

好了,本次拆解内容到此结束,准备把这个“尸体”处理掉。

附件资料:

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A:
那个时候NADN FLASH颗粒的容量还不是很大,所以PCB正反面贴了这么多NAND FLASH芯片。

网友B:
所以我不用固态硬盘(SSD)来保存数据,我还是用机械硬盘保存。

网友C:
搜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下估计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下估计可以修复

不太懂,有空找一下看看

网友D:
这种看看哪儿坏了,非机械的可以自己修一修,换个芯片啥的说不定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看看哪儿坏了,非机械的可以自己修一修,换个芯片啥的说不定就搞定了 ...

就是看不出来哪里坏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一点点测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没坏,需要初始化为可启动的盘装了系统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坏,需要初始化为可启动的盘装了系统才能用。

能详细说下怎么弄么?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F:
下载个DiskGenius看看,BIOS能识别说明问题不大,有可能是没分区
https://download.geniusite.com/DG5461441_x64.zip

网友G:
是不是原来GPT分区的?我一块三星128用到老台式机识别不了,用DiskGenius 改为MBR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个DiskGenius看看,BIOS能识别说明问题不大,有可能是没分区
https://download.geniusite.com/DG546144 ...

好的 回头尝试下,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原来GPT分区的?我一块三星128用到老台式机识别不了,用DiskGenius 改为MBR用上了。 ...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