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7809裂开的问题

楼主(2023-01-16):
+15V转+9V的电路,7809输入端和地之间裂开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保险丝没有坏,更换7809后工作正常,输出电流大概在400mA左右。而且之前使用过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个TO-220封装,如果不加散热片的话,功率只有1W。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7809的温度有多少,如果超过80度的话,显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B:
0.4a电流对于7809很大了。散热要加很大的散热面。

网友C:
6V压差,0.4A的电流,稳压块本身发热功率为2.4W。如果没有安装足够的散热片,过热烧毁也不奇怪。

网友D:
1,使用者没加散热器。
2.就算是过热,芯片也应该保护。
3.明显是7809在塑封过程中有问题,内部有气泡,过热导致塑料部分爆炸。

网友E:
看管腿颜色就是 过热

网友F:
压差过大,一般不要超过4v,而且不加散热片属于过热短路击穿。

网友G:
为何这么节省材料?
输入15V是什么电源,和7809之间有热插拔吗?为何输入只加一个小电容?
正常工作的温升测试过吗?

网友H:
78系列的东西,我现在基本不用,压降又大,发热又历害。输入输出压差大的地方,还是用DC-DC电路合适些,需要输入输出压差小的地方,LDO又比78系列更好,所以78系列的用处,很。。。。。

但是,78系列稳定可靠,在合适的地方,使用广泛的

网友I:
应该是烧掉了,线性稳压器发热大正常,加个散热片什么的,这玩意效率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看管腿颜色就是 过热

你眼神这么好使?我看的都是模糊一片

网友K:
如果负载波动很小,可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并联个27欧姆左右的功率电阻,这样就减小了7809的功耗。
在过去资源匮乏的年代,我们都是这么处理的,省钱、省事。

网友L:
7809是线性稳压器,俗称LDO,其效率是很低的,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400mA的电流与6V的压差,也就是说热耗散就有2.4W了,你摸下7809表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7809是线性稳压器,俗称LDO,其效率是很低的,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400mA的电流与6V的压差,也就是说热耗 ...

7809不是LDO

LDO即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出2V~3V,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只有1.7v,显然这是不满足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工作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芯片制造商们才研发出了LDO类的电压转换芯片。

LDO稳压器可以有一个非常低的压降电压,通常为 200mV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