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23-01-16):
图中红色框框的部分是什么作用,好像看不出有啥用处,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整流滤波+稳压,输出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稳压,输出18V。

还以为是输出,看来是从次级线圈感应出一个18V电压到 PWM MCU。有点奇怪为啥这个电压不能直接从初级线圈中取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输出,看来是从次级线圈感应出一个18V电压到 PWM MCU。有点奇怪为啥这个电压不能直接从初级线圈中 ...

初级是220V的,接过去是想上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是220V的,接过去是想上天吗

嗯,好像有抽头的变压器可以在初级取电压,很少接触这块电路,对变压器各种形式基本不了解

网友B:
输出18V的电压给开关电源芯片持续供电用的;

网友C:
提供18V的控制电压,怎么会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