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23-01-16):
PWM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新定义8位产品大资源和低功耗系列的MCU都具有16bit的精度,
6路16位常规PWM和8路16位共周期、占空比单独可调、带死区互补的PWM,
兼容003系列PWM精度为10bit

网友B(2023-04-21):
精度是16bit?

网友C:
PWM的精度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控制器类型、时钟频率、计数器分辨率等。

网友D:
需要根据手册来确定精度是多少?

网友E:
RD8X9X的有多少路的PWM呢

网友F:
这个不知道性能怎么样的

网友:
你需要看定时器是多少位的

网友G:
航模舵机的输入PWM波信号精度有多高?

网友H:
一般来说,PWM的精度可以通过调整这些参数来进行优化,通常可以达到几百分之一甚至更高的精度。

网友I:
8位的单片机精度应该一般的。

网友J:
这个精度是跟定时器频率有关系的。

网友K:
单片机的速度提高了,这个精度才能提高的。

网友L:
PWM输出频率快,那么精度是不是变得更低了

网友M:
这个精度可以调整的吧

网友N:
这个取决于单片机的性能

网友O:
定时器是多少位的

网友P:
什么是pwm的精度?

网友Q:
使用的定时器产生的pwm吗

网友J:
最高可以产生多少为精度的?

网友R: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S:
PWM调光好还是直接调LED工作电流好?

网友T:
怎么提高单片机定时器输出PWM的精度

网友U:
没有测试过新定义单片机的精度。

网友L:
看看手册上是怎么对pwm进行描述的

网友R:
有pwm模块可以使用的。

网友V:
兼容stm32的代码的吗?

网友W:
你是说的分辨率的大小吗

网友X(2024-05-10):
8-bit single-chip accuracy should be general。

网友Y:
和定时器位数有关系,位数高精度越高。

网友Z:
这个精度与计时器的频率有关。

网友AA:
这个取决于产生PWM定时器或计数器的位数

网友AB:
PWM的精度取决于定时器或计数器的位数

网友AC:
这取决于微控制器的性能

网友AD:
能够产生的最高精度是多少?

网友AE:
如何提高单片机定时器输出的精度

网友AF:
新定义的微控制器的准确性尚未经过测试。

网友AG:
根据手册确定所需的准确度是多少?

网友AH:
这个其实是跟具体的数据位有关系,16位肯定比10位精度高

网友AI:
有16bit、12bit、10bit精度的范围

网友AJ:
PWM(脉冲宽度调制)的精度取决于具体的实现方式和所用硬件的性能。一般来说,现代的PWM控制器能够提供较高的精度,通常在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范围内。精度会受到分辨率、计数器的位数以及外部因素如电路噪声等因素的影响。具体的精度值需要参考具体设备的技术规格或手册来确定。

网友AK:
调光还是直接调节 LED 工作电流更好?

网友AL:
它与计时器位有关,位的精度越高。

网友AM:
提高了单片机的速度,提高了测量精度。

网友AN(2024-07-08):
航模舵机输入的pwm波信号有多准确?

网友AO(2024-09-15):
能产生的最高精度是多少?

网友AP:
16位常规PWM

网友AQ:
你是指分辨率的大小吗?

网友AR:
这种精度与定时器的频率有关。

网友AS:
根据手册确定所需的精度?,

网友AC(2025-01-02):
它与定时器的位数有关。位数越多,精度越高。

网友AL:
这种精度与定时器频率有关。

网友AT(2025-02-01):
只有当MCU的速度提高时,这种精度才能提高。

网友AU:
如何利用单片机定时器提高PWM输出的精度

网友AV:
如何利用微控制器定时器提高pwm输出的精度,

网友AW:
PWM(脉冲宽度调制)精度取决于具体应用和使用的微控制器或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分辨率。一般来说,可达到的精度较高,通常在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级别。具体精度取决于系统配置和性能。

网友AX:
PWM定时器或计数器的产生依赖于其位数的多少,位数不同,性能和精度也有所不同。

网友AM(2025-03-03):
定时器可以产生PWM信号,定时器控制开关的频率,从而生成特定占空比的脉冲信号

网友AD:
单片机性能决定了其处理能力和运行速度,性能越强,处理能力越好,速度越快

网友AV:
手册里会有精确度的确切数值,建议查手册。

网友AG:
这需要看MCU支持的频率了。

网友AJ(2025-04-16):
位多少决定了PWM精度,位数越多,精度越高。

网友AT:
精度确实受计时器频率影响,频率越高,精度通常越高。

网友AO:
调整PWM参数如占空比、频率,可提高精度至几百分之一。

网友AW:
直接调节LED电流更稳定,调光可能影响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