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电流采样

楼主(2023-01-16):
电流采样

负载电流会经过一个GND经过一个采样电阻0.5R回到系统主GND,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负载关断的时候,运放输出电压反而更大,负载关断的的时候电流比负载接入的时候电流反而大了200多mA,是这个差分采样电路有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A:
单看图片好像是个比较电路,建议上传全图。

网友B:
用得是TI的INA电流采样芯片?
你描述的不太清楚,建议补充细节和图片

网友C:
这个应该是PCB布局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很多这种类似现象,电流取样回路环路布局不合理。
有时,还特别需要通过调整布局,达到调整输出电压变化,以达到线损补偿的目的(我布局最好的电路里,电流越大,电压输出反而是略微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是TI的INA电流采样芯片?
你描述的不太清楚,建议补充细节和图片

对,比如ina226输出电流 功率监控器、线性霍尔效应电流传感器IC、MT9512可编程电流传感器芯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PCB布局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很多这种类似现象,电流取样回路环路布局不合理。
有时,还特别需要 ...

按道理  不管怎么电流怎么流  都需要回到主GND   必须经过采样电阻  这个时候布局影响一点点精度无可厚非  如果是相反的状态  不符合逻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图片好像是个比较电路,建议上传全图。

电流从PGND经过采样电阻流回到主GND,把高压端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3脚,这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放大的是R428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倍数取决于跨接在1和2脚的反馈电阻

@QWE4562009 :为了和公司资料不一样 也要避开一点 不能完全一致
@王栋春 :嗯 反馈电阻没有画
由于没有看到反馈电阻,所以本人认为是比较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从PGND经过采样电阻流回到主GND,把高压端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3脚,这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放大 ...

其实,有一个办法是可以测量出的,你用示波器测取样电阻接的2个地的纹波。这种现象基本是基准大地端的纹波过大导致。
对于这种纹波干扰,我以前的测法是直接分别测量芯片供电端的电源+和地的纹波。+极是串一个小电阻,然后示波器看电阻两端的纹波,哪一头大就解决哪头的问题。
像LCD模组,单片机什么的,实测都是它自己产生的纹波大过电源的纹波,所以平时我们是说芯片电源脚的电容叫退耦电容,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根据实际的作用叫的。

网友D:
感性负载掉电瞬间电流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一个办法是可以测量出的,你用示波器测取样电阻接的2个地的纹波。这种现象基本是基准大地端的纹 ...

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能上个草图最好

网友E:
断电后输入端的电压出现了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电后输入端的电压出现了反向

断电之后   出现了GND向PGND流入电流的情况?这个不符合逻辑啊!GND的电位是更低的啊!

网友F:
发个测波形吧

还有电流关断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个测波形吧

还有电流关断速度看看

你的意思是测试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吗

网友G(2023-04-06):
这个电流检测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H:
没有反馈,工作在开环状态下,放大倍数理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