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的屏幕接口都有哪些?

楼主(2023-01-17):
SPI和IIC就不用说了,其他屏幕接口有哪些?

网友A(2023-04-06):
太多了,8080总线接口就算一款

网友B:
你可以了解一下RGB,mipi等等

网友C:
这接口根据屏幕不一样,也是不一样的啊,啥样接口都有

网友D:
额,你说合泰的MCU都有啥驱动屏幕的接口啊。这一般就并口和串口吧

网友E:
你可以找个代理问问的,他们比较知道

网友F:
找个选型手册呗,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G:
我觉得一般看你想用啥屏呗,研究MCU有啥接口没啥用的

网友H:
常用的就是SPI和I2C,其他就并口呗

网友I:
他家好像没有RGB接口吧

网友J:
没有啥其他屏幕接口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8080总线接口就算一款

对,8080接口也挺经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了解一下RGB,mipi等等

MIPI是手机上用的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接口根据屏幕不一样,也是不一样的啊,啥样接口都有

那我得多了解了解,屏幕也是一大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一般看你想用啥屏呗,研究MCU有啥接口没啥用的

这样才能知道MCU有哪些接口能驱动屏幕,以后对带屏幕的项目更好了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常用的就是SPI和I2C,其他就并口呗

分辨率低的SPI和IIC还是够用的,分辨率高了,就得用并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家好像没有RGB接口吧

不知道,RGB接口应该算挺普遍的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