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C103CBT6的UART0与CAN2重映射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1-17):
我目前在设计一款硬件,由于管脚的限制,我需要用到GD32C103CBT6的UART0_RX(不需要TX)以及CAN1_RX与CAN1_TX,这三个管脚的对应PIN关系是UART0_RX(PB7)、CAN1_TX(PB6)、CAN1_RX(PB5)。这需要开启UART0与CAN1的重映射,但是一旦开启重映射,PB6是两者共用的,也就是说UART0_TX(我不需要用)以及CAN1_TX都在这个管脚上,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开启UART0的重映射,再开启CAN1的重映射,这样子就可以使得PB6是CAN1_TX功能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冲突

网友B:
为啥要这么弄啊?换别的IO呗,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复用的不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没啥问题吧,PB5和6直接服用到can1就行了

网友E:
串口0应该有好几个IO都支持吧,你不用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就不用PB7呗,换个IO实现串口接收

网友F:
我也没这么做过,但是如果先初始化串口,在初始化can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引脚冲突或者不够的时候是挺闹心的,不知道先remap串口,关闭串口发送只使能接收,再remap CAN,这样行不行?

网友H:
话说这个usart0就是PB6和PB7么?

网友I:
你最好还是问问FAE吧,我觉得这么操作可能不太行

网友J:
你试试也可以的,仿真多测测,看看程序会不会跑飞

网友K:
哪里来说复用功能是多个IO的,也就是串口肯定还有别的IO支持,你换到别的IO上不就好了么

网友L(2023-03-02):
换一个别的io口不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