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寄生电源供电

楼主(2023-01-17):
各位好,
我用Arduino Uno板i/o口连接DS18B20的DQ脚,在这脚上外加Uno板子引出来的5V电源(带上拉电阻2k),DS18B20的VDD脚和GND脚都接地了,温度转换命令0x44最后一位发出后我立马拉高总线,拉高时间应该在10us内,然后等待了1000ms转换时间。结果实验失败,串口反馈都是0,测不了温度,也都不了ROM,我换了第二个DS18B20传感器也是如此。而我用5v正常供电给DS18B20的VDD脚时,一切功能正常。

想请教有没用过单总线寄生供电的大神可以指点,哪儿的细节出问题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描述就让人看的一头雾水,什么叫“DS18B20的VDD脚和GND脚都接地了”?你先搞清楚几个问题:
(1)DS1820的供电电源是多少V?IO电平是多少V?
(2)Arduino Uno板的IO电平标准又是多少V?
(3)Arduino Uno板引出的电源是不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