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系列的ADC分段采样问题

楼主(2023-01-17):
08系列的ADC采样分段问题:

假设,我一共设计了10个采样的信号通道选择,
ADC_ChannelConfig(ADC0,CHN0,ADC_CHANNEL_1);
ADC_ChannelConfig(ADC0,CHN1,ADC_CHANNEL_2);
ADC_ChannelConfig(ADC0,CHN2,ADC_CHANNEL_3);
.
.
.
ADC_ChannelConfig(ADC0,CHN9,ADC_CHANNEL_10);
使用四段采样,我看文档上写每段可采样数可配置为0~20个,
请问,每段的采样个数和我之前设置的通道有什么关系?
比如,我设定第1,2,3,4每段的采样个数都为4,那么第一段是采样第0~第3个,第二段是采样4~7个,后面依次吗?还是说,每段都只重复采样0~3个?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关系?
这些文档上好像没有说明

网友A:
不太熟悉,帮你顶下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熟悉,帮你顶下哈哈

后面的6个通道默认采样AN0

网友C:
按你举的例子,开启四段采样,每段采4个通道,那么第一段采样采通道0到通道3,第二段采通道4到7,第三段采通道8到11,第四段采12-15,到这里算是完成一轮采样,然后触发信号再来就开始从通道0开始,如此循环。

网友D:
我感觉你的采样通道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