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查R型开关电源变压器常见问题?

楼主(2023-01-17):
开关电源变压器是一种电能转换装置,是一种电源供应,其功能是通过不同形式的体系结构将定位电压转换为所需的电压或电流,R型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入主要是交流电源或直流电源,输出主要需要直流电源设备。日常我们在使用开关电源变压器时会遇到哪些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又该怎么处理呢?
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时,需要检查保险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不工作或进入保护状态。此时,我们需要测量电源控制的启动脚是否有启动电压。如果没有启动电压或启动电压过低,需要检查启动电阻和启动脚外部元件是否泄漏。如果电源控制正常,故障问题很快就会被发现。如果有启动电压,则需要测量启动时电源控制的输出端是否有高低电源跳转。如果没有跳转,则表明电源控制不良或振荡电路元件和保护电路存在问题。若有跳变,一般由开关管不良或损坏引起。
开关电源有输出电压,但当输出电压过高时,一般检查电源稳压或稳压控制电路。通常直流输出、取样电阻、电源控制等电路构成闭合控制环,任何问题都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低,除了稳压控制电路会导致输出电压过低外,开关电源负载短路故障也会导致输出电压过低,此时应切断开关电源电路的所有负载,区分开关电源电路或负载电路故障。断开负载电路后,电压输出正常,说明负载过重,如果不正常,说明开关电源电路有问题。
通过以上几种常见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故障排除方法,我相信如果在未来的设备运行中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及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