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向大佬请教下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1-19):
1 1.5V输出磁珠拿掉 测试输出 带载 正常的话那就不是1.5V 问题
2 大概率测试的时候 哪里捅短路了 或者静电 io坏掉
3 程序是否还正常跑
4 上示波器

网友B:
阻抗小,1.5V输出稳定么,还是电压有跌落,如果没跌落,应该是后面的负载阻抗不高,但是也没有超过芯片的输出负荷,如果1.5V输出电压稳定,应该就不是1.5V的问题

网友C:
monolithicpower 的电源芯片很差劲,上电时经常过压输出。我公司把它封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