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C语言逗号运算符

楼主(2023-01-17):
在C语言中逗号“,”也是一种运算符,称为逗号运算符。 其功能是把两个表达式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表达式, 称为逗号表达式。其一般形式为:

  表达式1, 表达式2

  其求值过程是分别求两个表达式的值,并以表达式2的值作为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

  【例3-19】逗号运算符举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a=2,b=4,c=6,x,y;
    y=(x=a+b),(b+c);
    printf("y=%d,x=%d",y,x);
    return 0;
}

  运行结果:

  y=6,x=6

  注意:经过读者@倍彪译的反馈,笔者意识到,上面的代码不能体现逗号表达式的效果,现将代码作如下更改(更改时间 2014-07-05 18:56:45):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a=2,b=4,c=6,x,y;
    y=(x=a+b,b+c);
    printf("y=%d, x=%d \n",y,x);
    return 0;
}

  运行结果:

  y=10, x=6

  本例中,y等于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也就是表达式2的值,x是第一个表达式的值。

  对于逗号表达式还要说明三点:

  1. 逗号表达式一般形式中的表达式1和表达式2 也可以又是逗号表达式。例如:

  表达式1, ( 表达式2, 表达式3 )

  形成了嵌套情形。因此可以把逗号表达式扩展为以下形式:

  表达式1, 表达式2, …表达式n

  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等于表达式n的值。

  2. 程序中使用逗号表达式,通常是要分别求逗号表达式内各表达式的值,并不一定要求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

  3. 并不是在所有出现逗号的地方都组成逗号表达式,如在变量说明中,函数参数表中逗号只是用作各变量之间的间隔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