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浅谈4G模块应用之天线

楼主(2023-01-17):
4G通讯为无线通讯方式的一种,通讯基础为三大运营商的网络系统,最初应用于手机,后续逐渐开发为模块,应用于各类产品中。

既然基于三大运营商的网络系统,4G模块一般都会带有SIM卡插槽,或内置芯片SIM卡,否则无法连接运营商网络。

目前应用于4G模块的SIM卡一般是运营商专门提供的物联网卡,弱化或者完全不提供电话与短信功能,只提供联网功能,通过流量包月收取费用。

4G模块相较于其他无线通讯对比来看,优点是网络范围广,信号稳定,手机有信号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很方便的和其他设备进行通讯(三大运营商的网络系统还是很广的),比如可以很方便的连接互联网,与手机、电脑等设备通讯;通讯速度也很高;缺点是需要交钱(三大运营商的嘴脸大家都清楚的)。
其他无线通讯方式(比如蓝牙、红外、WiFi、RF近场通讯等)除了初期的开发费用之外无需持续交钱,但是都有通讯距离限制,而且通讯双方都需要配备对应的功能模块。

下面来说下4G模块的应用。
除了必须安装的SIM卡之外,4G模块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天线了。

无线通讯的天线有多种,包括板载天线和外接天线。
板载天线在设计时需要注意避开器件区和铺铜区,如果想要单面发射,则可以在背面完整铺铜做反射面。当然,基础的阻抗匹配和频率匹配是要满足的。

外接天线相较于板载天线来说发射功率可以更大,可以达到更远的通讯距离。
外接天线主要包括弹簧天线、杆状天线、电路板天线等。电路板天线又可分为软板天线和硬板天线。

当然,天线的形状并不局限于上图所列,还有一些其他形状的天线。
但是,所有天线都需要满足特定的参数和匹配。

做过无线通讯的工程师都知道一个概念:阻抗匹配,这是一个基础参数,只有满足阻抗匹配的天线,才能更好的进行无线信号的收发。一般的天线匹配电阻都是50欧姆。
另外天线所具有的重要参数就是频率和增益了。
频率决定了天线对应的工作方案,不同的无线通讯使用不同的频率,而一个天线是没办法保证在所有频率都达到最大增益的,因此设计天线时都会使其在某一个频率点达到最大增益,这就限定了一个天线的工作场合:天线在设计制造出来之后,其最佳频率一般是固定的,它的工作场合必须配合这个频率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而4G模块并不是说就工作在4G这个频率点上,一般会占用一个频率段,而不同运营商的4G频段也是不同的。
中国移动:1880-1900MHz、2320-2370 MHz、2575-2635 MHz。中国联通: 2300-2320 MHz、2555-2575 MHz。中国电信: 2370-2390 MHz、2635-2655 MHz。

因此4G模块天线要匹配上对应的频段。

天线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增益,理论上来说天线增益越大,则其通讯距离越远,但同时其发射功率和体积都会相应的增大。
所以在设计时需要综合参考需求来选取合适增益的天线。

同时需要注意,天线在安装时需要避免屏蔽,要处于金属腔体之外,尽量远离金属平面,否则会影响信号质量,从而降低传输距离,甚至导致无法使用。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4G模块天线了解到的相关知识,请大家指正。

网友A:
模块化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化的比较好。

是的 模块化的用起来更方便 更容易上手。

网友B(2023-08-04):
最近刚好在用4G模组,测试时是用在淘宝上买的胶棒天线,但以后不会在淘宝上采购,所以想请教一下,你们都是用的哪家的天线?还是说4G天线的生产门槛不高,大部分厂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