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赋值运算符

楼主(2023-01-17):
简单赋值运算符记为“=”,由“= ”连接的式子称为赋值表达式。其一般形式为:

  变量=表达式

  例如: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x=a+b
w=sin(a)+sin(b)
y=i+++--j

  赋值表达式的功能是计算表达式的值再赋予左边的变量。赋值运算符具有右结合性,因此a=b=c=5可理解为a=(b=(c=5))。

  在其它高级语言中,赋值构成了一个语句,称为赋值语句。 而在C中,把“=”定义为运算符,从而组成赋值表达式。 凡是表达式可以出现的地方均可出现赋值表达式。

  例如:式子x=(a=5)+(b=8)是合法的。它的意义是把5赋予a,8赋予b,再把a,b相加,和赋予x,故x应等于13。

  在C语言中也可以组成赋值语句,按照C语言规定,任何表达式在其未尾加上分号就构成为语句。因此如x=8;a=b=c=5;都是赋值语句,在前面各例中我们已大量使用过了。

  类型转换

  如果赋值运算符两边的数据类型不相同,系统将自动进行类型转换,即把赋值号右边的类型换成左边的类型。具体规定如下:

  实型赋予整型,舍去小数部分。

  整型赋予实型,数值不变,但将以浮点形式存放,即增加小数部分(小数部分的值为0)。

  字符型赋予整型,由于字符型为一个字节,而整型为二个字节,故将字符的ASCII码值放到整型量的低八位中,高八位为0。整型赋予字符型,只把低八位赋予字符量。

  【例3-18】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a,b=322;
    float x,y=8.88;
    char c1='k',c2;
    a=y;
    x=b;
    a=c1;
    c2=b;
    printf("%d,%f,%d,%c",a,x,a,c2);
    return 0;
}

  本例表明了上述赋值运算中类型转换的规则。a为整型,赋予实型量y值8.88后只取整数8。x为实型,赋予整型量b值322, 后增加了小数部分。字符型量c1赋予a变为整型,整型量b赋予c2 后取其低八位成为字符型(b的低八位为01000010,即十进制66,按ASCII码对应于字符B)。

  注意:经大家反馈,笔者发现上面的例子容易造成误解,现已对代码进行更改,更改时间 2014-07-04 09:12:45,看评论的读者请注意评论时间,不要混淆。

  更改后的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a,c,b=322;
    float x,y=8.88;
    char c1='k',c2;
    a=y;
    x=b;
    c=c1;
    c2=b;
    printf("a=%d, x=%f, c=%d, c2=%c \n", a, x, c, c2);
    return 0;
}

  输出结果:

  a=8, x=322.000000, c=107, c2=B

  复合的赋值运算符

  在赋值符“=”之前加上其它二目运算符可构成复合赋值符。如+=、-=、*=、/=、%=、<<=、>>=、&=、^=、|=。

  构成复合赋值表达式的一般形式为:

  变量 双目运算符=表达式

  它等效于

  变量=变量 运算符 表达式

  例如:

  a+=5 等价于 a=a+5

  x*=y+7 等价于 x=x*(y+7)

  r%=p 等价于 r=r%p

  复合赋值符这种写法,对初学者可能不习惯,但十分有利于编译处理,能提高编译效率并产生质量较高的目标代码。

网友A:
这些写法:y=i+++--j  ,   y=(x=a+b),(b+c);     x=(a=5)+(b=8)      在2004年之前还经常作为面试题;之后是人见人骂

网友B(2023-04-21):
在其它高级语言中,赋值构成了一个语句,称为赋值语句。 而在C中,把“=”定义为运算符,从而组成赋值表达式。 凡是表达式可以出现的地方均可出现赋值表达式。

网友C:
C语言中赋值运算符&=的含义

网友D:
基本的赋值运算符吗

网友E:
优先级顺序是怎样

网友F:
C语言中赋值语句的语法是怎样的

网友G:
复合赋值运算符“%=”怎么用?

网友H:
优先级相同是运算符的先后怎么区分

网友I:
简单化才是语言的精华。别写完连自己过后都想不明不白。

网友J:
赋值运算符的结合方向是自右向左吗?

网友K:
算术运算符和赋值运算符哪个优先级高?

网友:
C语言中的赋值运算符是"=",表示将右边的值赋给左边的变量。

网友L:
级别最低的是什么运算符?

网友:
c语言赋值运算中哪种优先级最高?

网友M:
C语言 提供了一系列组合赋值运算符,如"+="、"-="、"*="、"/="等

网友E:
++是赋值运算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