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有关于血氧仪的应用方案吗

楼主(2023-01-17):
芯源有关于血氧仪的应用方案吗

网友A:
使用max30102吧

网友B:
血氧仪的热度还未减啊

网友C:
医用的血氧测量使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D:
这个是跟模块有关系的吧。

网友E:
有的,联系官方或者代理商,联系我也行

网友F:
这个看别人用过st做过,应该可以移植的。

网友G:
这个芯片都是选择低功耗的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