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5测评】+TFT屏显示max30102心率血氧

楼主(2023-01-18):
本次收到测评开发板为AT-START-F435,开发板硬件资源丰富,初次接触到雅特力芯片,使用起来很容易上手,通过官方FSP固件可以很容易的把板卡应用起来。
本次测评主要实现通过spi驱动3.5寸TFT液晶屏,显示血氧与心率,血氧和心率监测通过max30102模块提供数据。
spi采用偏上外设硬件spi3,配置代码如下: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void spi_config(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3_PERIPH_CLOCK, TRU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2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8;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3, &spi_init_struct);

//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SLAVE;
//  spi_init(SPI2,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3, TRUE);
//  spi_enable(SPI2, TRUE);
}

/**
  * @brief  gpio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D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spi3 sck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6);

  /* spi3 mis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11, GPIO_MUX_6);

  /* spi3 mosi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12, GPIO_MUX_6);

//  /* spi2 sck pi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6);

//  /* spi2 miso pi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2;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5);

//  /* spi2 mosi pi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D,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6);
}

spi读写函数如下:
uint8_t SPI_WriteByte(u8 TxData)
{
//    u8 Rxdata;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5_Handler,&TxData,&Rxdata,1, 1000);

//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uint8_t retry = 0;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3,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
                if(retry++ > 200)
                        return 0;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3, TxData);

        retry = 0;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3,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if(retry++ > 200)
                        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data_receive(SPI3);
}

max30102通过io模拟i2c进行通信。通过滤波计算等算法将采集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心率及血氧值。

心率血氧

心率血氧

网友A:
这个max30102如何读取心率的数值呢?

网友B:
这个血氧数值测量的精确吗?

网友C:
这个完整的计算方法有的吗?

网友D:
最近比较火的就是用MAX30102制作一个血氧及心率测量仪

网友E:
max30102模块内部的LED满足什么条件会亮

网友F:
楼主能够分享max30102的代码吗?

网友G:
max30102有没有放大滤波的功能?

网友H:
max30100与30102哪个好呢

网友I:
只有spi的代码吗?

网友J:
心率(BPM)测量 可以实现的 吗?

网友K:
血氧数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L:
tft使用的是总线驱动的吗?

网友M:
血氧数值测量的精确看具体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