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0和M4MCU能否用KEIL开发

楼主(2023-01-17):
针对M0和M4的芯片看了一下支持GCC,是否支持keil呢?有没有相关的package和配置手册等?

网友A:
肯定可以用keil开发,Keil,IAR,gcc都支持,资料都在这里了:ftp://58.250.18.138

网友B:
肯定支持的,楼主放心使用

网友C:
官方提供了keil的离线安装包,在keil v5.36版本下已经测试通过。
我测试的芯片是 N32G45x系列。

网友D:
这个一直支持的就是keil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E:
一定支持keil的,别的不好说。
keil是专业的工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官方提供了keil的离线安装包,在keil v5.36版本下已经测试通过。
我测试的芯片是 N32G45x系列。 ...

官方提供了keil的离线安装包,在FTP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官方提供了keil的离线安装包,在FTP中吗?

是的,在FTP里面。
需要进入到MCU目录,然后 下载下来自已型号MCU的zip文件夹。
解压后,“软件开发套件 ”的文件夹里面。
以N32G455系列MCU举例,其它型号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G(2023-03-09):
在keil mdk开发嵌入式软件

网友H:
可以使用keil开发的。

网友I:
你要使用哪个芯片呢?

网友J:
Cortex-M3内核的,当然可以用Keil来开发

网友K:
Keil支持多种单片机

网友L:
可以使用Keil开发环境进行编程。

网友M:
keil现在支持多种芯片的代码编辑。

网友N:
完全在Keil下进行M0和M4MCU开发

网友O(2023-04-09):
Keil是一款面向ARM Cortex-M微控制器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P:
可以keil软件编程

网友Q:
可以使用用KEIL开发的。

网友R:
keil mdk 5用哪个版本

网友S:
keil uvision5下载包多大内存

网友T:
建议用KEIL5,别用keil4了,keil5兼容很多型号,功能比较全

网友U:
支持ADS、IAR、KEIL开发环境。

网友V:
能 用keil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