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芯片有没有专门做驱动使用的芯片

楼主(2023-01-17):
如题,请问GD芯片有没有专门做驱动使用的芯片?有的话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手册,应该是有BLDC应用的芯片

网友B:
可以去官网看看有没有介绍

网友C:
你指的是用在哪的芯片?

网友D:
应该肯定是有的,只不过需要自己做相关的外设

网友E:
你要电机驱动?

网友F:
驱动芯片的种类有很多的。

网友G(2023-02-22):
驱动有很多种吧

网友H:
没有结果就去问问技术支持

网友I:
驱动也分很多的,具体想要啥样的

网友J:
是打算做电机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