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3-01-17):
刚才逛论坛,有人说GD32F103能完全替代STM32F103,求证一下是否完全兼容呢?

网友A:
能够替代,毕竟是不同产品需要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B:
看你用的外设程度,如果不多是基本兼容的。

网友C:
F1系列的不能说完全兼容,95%兼容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说实话像CRC这种外设可能就不兼容。

网友E:
我用过F103的,直接下载ST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F:
GD家的芯片对比其它芯片兼容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G:
兼容性高,放心用

网友H:
一般都会修改一下,还是得看外设情况

网友I:
我是直接用兆易的库,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J:
以我的实际经验得修改一下

网友K:
如果想要代码一点都不改变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L:
从硬件角度来说是完全兼容的 可以不做修改

网友M:
软件肯定是要做必要的修改 修改量不大

网友N:
GD的很多系列都可以对同系列的st进行兼容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是直接用兆易的库,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对  完全可以不用移植  GD也有自己的库

网友P:
是的 可以不更改任何硬件连接就进行替换的

网友Q(2023-03-02):
看一下外设,大部分都可以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