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与STM32F10X软硬件设计对比

楼主(2023-01-17):
A、相同点

1.芯片的型号命名方式相同,而且相同信号的引脚定义基本相同.

2.函数库文件基本相同:因为GD32正向研发,对于PIN TO PIN的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和STM32完全相同,所以STM32的库文件编译后的文件可以直接下载。

3.编译工具相同如keil、IAR都相同。

B、不同点

1.工作电压有所不同,STM32的工作电压在2.0~ 3.6V或1.65~3.6V,GD32的工作电压在 2.6~3.6V,工作范围相对要窄。

2.GD32F303/F103主频比STM32F103主频要高,适合一些更快的计算中。

3.GD32提高了相同工作频率下的代码执行速度,所以GD32的_NOP()时间比STM32更加短,所以不使用定时器做延时时要注意修改。

4.GD32的flash擦除时间要比STM32更长。

5.功耗上GD32的功耗要相对高一点。

6.GD32的BOOT0必须接10K下拉或接GND,ST可悬空,这点很重要。

7.RC复位电路必须要有,否则MCU可能不能正常工作,ST的有时候可以不要。

8.GD的swd接口驱动能力比ST弱,可以有如下几种方式解决:

a、线尽可能短一些;

b、降低SWD通讯速率;

c、SWDIO接10k上拉,SWCLK接10k下拉。

9.GD对时序要求严格,配置外设需要先打开时钟,在进行外设配置,否则可能导致外设无法配置成功;ST的可以先配置在开时钟。

10.修改外部晶振起振超时时间,不用外部晶振可跳过这步。原因:GD与ST的启动时间存在差异,为了让GD MCU更准确复位(不修改可能无法复位)。

通过不同点就知道设计、编程时注意事项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注意到区别就可以芯片替代了,强!

网友B: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后期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大神

网友C:
现在不是推荐用GD32F30X吗?

网友D:
如果以前用的st  改用gd的话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网友E:
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不同点  有时候不注意的话 会导致项目的失败

网友F:
swd接口这部分总结的很好 稍微不注意有可能就下载程序失败啊

网友G:
GD32的flash擦除时间要比STM32更长。这一点如何体现在程序里边呢

网友H:
因为能兼容的芯片的命名基本相同 所以这个特别便于我们进行移植

网友I:
如果我们不使用swd进行下载 改用jtag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J(2023-02-22):
我们公司就用gd替换st一段时间了

网友K:
gd替换st很容易上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