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rtex-M33 MCU能跑Linux嘛?

楼主(2023-01-17):
查了一下资料Cortex®-M33内核基于最新Armv8-M架构进行研制的,Armv8架构貌似是可以跑Linux系统,不知道Arm Cortex-M33能否跑Linux呢?

网友A:
Armv8-M架构与Armv8架构一样嘛?有点不懂,如果一样的话貌似没问题,如果不一样的话可能不可以,建议再咨询一下官方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跑Linux的

网友C(2023-03-02):
没用过相应的功能,还是建议咨询下官方吧

网友D:
很求以前,跑linux需要MMU,如果没有MMU的话,只能运行uCLinux,现在不清楚linux的运行要求了

网友E:
Armv8架构又分为-M -R -A三种架构,对应Cortex-M系列,Cortex-R系列和Cortex-A系列三大系列主控,只有A系列才包含MMU,可以跑Linux

网友F:
看楼上说的三种,m系列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