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技术问答

楼主(2023-01-18):
为何HC32F460芯片I2C管脚搭上示波器探头就访问失败?各种怪时序都可能看到,波形倒是看不出问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去掉探头,掉电重启访问正常。如果不掉电,访问仍有几率出错。

网友A:
探头有滤波的作用,把波形弄失真了吧。试试把IIC的速度降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有滤波的作用,把波形弄失真了吧。试试把IIC的速度降下来试试

现在降到小于100K了,问题还有,现象没有明显变化。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还是比较整齐的。

网友B:
IIC上拉电阻多少,IIC的SCK的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上拉电阻多少,IIC的SCK的频率多少

上拉电阻4.99K,scl频率配置是100K,实际频率稍低,不到10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4.99K,scl频率配置是100K,实际频率稍低,不到100K

有没有波形照片,示波器的探头阻抗挺大的,你这个阻抗不应该会影响到,示波器电源是不是没有大地线,或者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干扰源,如电机之类的,通过示波器的电源感染进来

网友C:
估计时序有问题吧,或者电平信号不稳定?

网友D:
最好贴一下图片,这样更容易分析出问题所在。

网友E:
极有可能示波器的接入引入了额外的干扰

网友F:
探头的接入本身就是一种干扰的引入

网友G:
把示波器的供电电源改为充电宝供电 就可以有所改善

网友H:
可以不用示波器啊  如果正常独立运行稳定的话 就没有必要非要使用示波器查看了

网友I:
楼主的信号是不是需要接入特殊种类的探头才可以采集啊

网友J:
可以大概看看时序上相差多少 然后微调程序

网友K(2023-07-13):
是不是有干扰的东西在你I2C附近啊?

网友L:
估计是电路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M:
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和程序吗?贴出来瞅瞅

网友N:
不掉电会有出错概率?是不是你程序逻辑不对啊?

网友O:
这个出错是有规律的吗?

网友P:
你加个电容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