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有能带9.7寸屏的mcu吗,分辨率低些没事

楼主(2023-01-18):
老板要我做一个工控屏,之前想用串口屏,今天看到这个,也有屏幕驱动mcu,开发方便吗?有人体验过吗

网友A:
由于不是常规尺寸的,需要看屏的规格书

网友B:
屏是什么接口的,华芯微特的MCU支持,RGB,I8080接口,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1024。

网友C(2023-03-10):
屏幕驱动mcu应用上还是挺方便的,趋势很大

网友D(2023-10-27):
有能够支持9.7英寸屏幕的MCU

网友E:
一般PCB是V-CUT,

网友E: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F: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E: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F: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E: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F: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E: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G: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H: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