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LCD 常用接口介绍

楼主(2023-01-18):
分享一下LCD接口内容。

LCD 分类如下
  • 按信号类型分为 TTL/LVDS/EDP/MIPI 几大类别
  • 按材质分类分为(针对 TFT-LCD) TFT-TN/TFT-IPS/TFT-VA。
  • 接口类型分为:RGB 模式、SPI 模式、MDDI 模式、VSYNC 模式、DSI 模式、MCU 模式等

LCD 常用的接口模式介绍
RGB 模式
RGB 模式就是我们通过说的 RGB 屏,以 RGB(TTL 信号)并行数据线传输,广泛的应用于 5 寸及以上的 TFT-LCD 中。串并行:串行;引脚:RGB 数据+时钟+控制引脚;数据为:RGB565、RGB666、RGB888。
SPI 模式
标准 spi 接口。也分为两类。SPI 控制信号 + RGB 数据线 和 SPI 控制/DATA。具体根据屏厂的手册。前者 spi 仅仅负责传输控制信号,后者 spi 传输控制和数据。
spi 由于受传输速率限制,如果直接通过 spi 传输数据,可以看到,其实屏无法做大特别大。
MDDI 模式
高通公司 2004 年推出的接口。引脚包括 host_data/strobe, client_data/strobe 等。嵌入式中,一般用的不多。
MIPI-DSI 模式
MIPI-DSI 模式,即常说的 MIPI 屏。差分信号。适用于高速场合。
MCU 模式
MCU 模式 即我们常说的 MCU 屏,其标准名称是 I80(I8080),因广泛应用于单片机领域而得名。当然也有 M6800(摩托罗拉 6800)
优点:控制简单,无需时钟同步。缺点:受限于内部 GRAM,很难做到大屏(3.8 以上)。显示速率慢,需要通过控制命令来刷新显示。
I8080,又叫因特尔总线,是 MCU 模式中常用得一种总线,由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两部分组成。控制引脚如下:
时序图:

M6800,也叫摩托罗拉总线,其设计思想和与 I8080 一致。主要区别在于该模式下的读写控制位在一个 WR 引脚上,同时增加了一个锁存信号(E)。控制引脚如下:
时序图:

VSYNC 模式
该模式在 MCU 模式基础上加上了一个 VSYNC 信号,应用于动画更新。在这种模式下,内部的显示操作和外部 VSYNC 同步,可以实现比内部操作更高速率的动画显示。但是该模式对速率有限制,那就是对内部 SRAM 写速率一点要大于读 SRAM 的速率。

总结
如下图从一个 datasheet 下摘录,基本包含了,嵌入式系统中,常见的接口屏。事实上对于我们开发者而言,更关心的往往是对外的接口。
RGB:(DPI)RGB565/RGB666/RGB888
MCU:I8080/M6800(8/9/16/18/24bit)
SPI:3line/4line
MIPI-DSI:Data_N/P、Clock_P/N
受限于接口引脚,速率,以及成本,我们会选择合适的屏,只需要关系何种接口、何种协议,然后有针对的去写其驱动即可。

免责声明:本文素材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删除。

网友A(2023-03-20):
学习了,对于单片机控制LCD的显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谢谢!

网友B:
分類口太多了,确实更多的学习外接口

网友C(2023-10-28):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D: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E: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C: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F: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G: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H: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I: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D: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J: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