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数据库起始扇区和起始扇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数据库起始扇区和起始扇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23-02-03):
磁盘上的每个磁道被等分为若干个弧段,这些弧段便是磁盘的扇区!!起始扇区也就是引导扇区,位置在磁盘的0磁道0柱面1扇区

网友B:
会不会一个存储程序 一个存储数据的 呢

网友C:
确实没有百度到这个名词   手册上有没有明确的说明呢

网友D:
应该有详细的说明也有可能只是中英文翻译导致的错误

网友E:
这个是单片机里边的配置吗?我以为只有pc才有

网友F:
一个是只是针对数据的,一个是针对所有的代码的?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G:
不理解,可能是一个可以存数据,一个不可以吧

网友H:
有可能是数据区允许用户用?

网友I:
这个估计就是让不让用户使用而已吧,从而标注的

网友J:
这个最好还是问问技术支持,手册写的不是太容易理解呢

网友K:
这是那个MCU啊?还带安全区的

网友L:
估计数据区起始扇区是为了存需要安全的数据的吧

网友M:
没用过MM32的安全库的操作

网友N: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他家的demo的,应该是有参考的

网友O:
起始扇区是不是就最初的扇区呢?

网友P:
有可能是两个不一样功能的数据块,看看你能用那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