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问DMAMUX的映射表怎么看?

楼主:
总共不是5个通道吗?

网友A(2023-02-03):
我只看过st的  没有注意过mm的 不过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它是DMA请求中转调度器,或说DMA请求路由器。基本功能就是将各路DMA请求经过它的再分配调度后连接到相应的DMA控制器传输通道以实现DMA传输。

网友C:
我只找到了st的说明  不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下图是STM32F3系列的DMA1的DMA请求与传输通道的映射关系图[STM32F1系列的DMA架构跟F3系列类似]:

拿上图中的DMA传输通道Channel2为例,DMA请求可以来自多个外设,不过每路传输通道每次只能配置1个外设请求。从上图可以看出,各个外设请求所对应的DMA传输通道是唯一且固定的。比方说,若TIM1_CH1和TIM2_UP两个外设事件都想申请DMA传输,这时就有点麻烦,因为二者都只能申请DMA传输通道Channel2。那能不能有稍微灵活点的DMA请求与传输方案呢?像遇到多个DMA请求只能申请同一DMA传输通道时就麻烦了。ST后面推出的STM32F4/STM32F7等系列,在这个地方就做了调整。

网友D:
如何看出来DMA请求与DMA传输通道的映射安排方面不同的单片机有明显改良和优化呢

网友E:
打个生活中发快递的比方。早期发快递,我们往往是靠几张有限的快递小哥的名片或电话来找相应的小哥收发快递,如果他的名片你一下找不到或者说你联系他时,他正忙别的事情一会不会根本照顾不到你这里,别的小哥你又联系不上,这时你就只能干着急了。后来,快递公司搞了个客服部门,只需知道客户电话,随时申请快递,客服帮你搞定。客服帮你搞定不是亲自来给你收发快递,而是帮你灵活调度快递小哥来完成。小哥张不行,小哥李来。此处的客服部门就像这里描述的DMAMUX。当然,有了客服还可以拓展出其它跟快递有关的便利事务

网友F:
绝大部分触发信号都源于外部中断事件,还有几个来自DMAMUX路由通道产生的DMA路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