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FPRTGU6超频实验计

楼主(2023-01-18):
GD32FFPRTGU6是M4架构,它的频率上限应该远远不止168M, 先超个频试试.
仅设置PLL, 串口输出Hello, world, ckout输出pll/2, 其他不动, 结果如下:

1. AHB和主时钟同频:最高超到336MHz, 360MHz不能运行.
2. AHB二分频:最高超到504MHz(16M/2*63=504, 已达极限).  504MHz时功耗82mA.
3. AHB四分频:最高超到576MHz(16M*36=576), 不稳定, 一碰就死. 降到560MHz运行稳定, 功耗65mA, 比二分频时的504MHz还低点.

如图, ckout输出频率280M.

由此可以看出GD的芯片能力还是挺强的,当然只是实验而已,大家不要在超频情况下运行,影响MCU寿命以及稳定性!

网友A:
这超频温度如何?烫手吧。

网友B:
这实验倒是挺有意义的。

网友C:
这超出去好几倍了,不过可以临时使用一下~

网友D:
主频速度只影响语句执行的速度吧。

网友E:
你这是加速了芯片的寿终正寝啊,哈哈

网友F:
楼主这个超频NB,寿命大大减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