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GT6烧录过程中加密后,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23-01-18):
芯片型号:GD32F103RGT6,boot1,boot0 = 0,0
复位引脚接常见的阻容复位电路和一个按键,没有其他电路
单片机程序由开发环境自动生成,屏蔽所有功能代码,只跑初始化和进入FreeRTOS空转。
现象:
1. 可以下载程序,自己的程序在运行时,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每隔500毫秒产生一个负脉冲,无法仿真、复位
2.擦写次数超过十次,最终芯片被锁死,不能擦除,但是里面的内容可以读出来
哪位大神遇到过,看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这是自己画的板子?

网友B:
是所有板子都这样,还是就一块板子这样?

网友C:
正常能下程序,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复位引脚正常不会自己产生脉冲的。

网友E:
看楼主问题应该是跟硬件关系比较大,怀疑是硬件问题

网友F(2023-03-02):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