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求ML51烟雾传感器应用方案细节

楼主(2023-01-18):
近期客户说让做一个烟雾识别的DEMO样例,查了一下新唐ML51系列有相关烟雾传感器案例,但是具体细节没有发现,做过相关方案的小伙伴能详细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A:
这种传感器通常是模拟量或者数字量,按照对应接口读取就行了

网友A:
NV_A1NV 为新唐科技第一个商业化之可室温操作型气体感测器件。其奈米薄膜结构对挥发性有机化合气体与其他还原性气体具稳定之感测灵敏度表现,且无需额外之能量消耗以活化其感应薄膜。此器件採用 HCLGA-4 封装,特别适用于对功耗和工作温度有严格要求之连续检测和独立应用。其应用于连续环境之检测可为电子鼻 (e-nose) 和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进行各种与时间相关之数据计算。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086516-1-1.html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看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