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 KiCad6 怎样备份自己做的 符号库 和 封装库 和 3D关联?

楼主(2023-01-18):
大家好,请教一下:
请问 KiCad6 怎样备份自己做的 符号库 和 封装库 和 3D关联?主要是3D关联信息

我经常性的格式化C盘重装系统,所以,在使用 AD 或者 KiCad 时,我都喜欢把自己做的封装库放在D盘。
AD的话就好办,把D盘的集成库加载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KiCad 不同,它把符号库(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分开。

我的做法是:在D盘新建一个文件夹 KiCad_DIY_Library 。

在操作软件时,新建一个符号库,把符号库放在这个文件夹的根目录下,它就会产生共一个文件,我取名 @KiCad_DIY_Library.kicad_sym。字符@是为了让它排名比字母靠前比较好查找而已。

在操作软件时,新建一个封装库,把封装库放在这个文件夹的根目录下,它就会产生共一个文件夹,我取名 @KiCad_DIY_Library.pretty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如果建立了n个元器件封装,它就会产生n个文件,同时我在这里面再建一个文件夹 3D_Models,在这个 3D_Models 文件夹里面放置很多 *.step 的3D模型文件。

问题来了,我新系统,新KiCad,添加上面的符号库、封装库,它们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封装库里面的元器件与 *.step 的3D模型就没有关联了,不会显示3D模型了,之前做库时关联好的,格式化C盘后就没有关联了。

因此,我想备份这个关联,就是不知道怎样备份?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百度过了,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楼主:
下面是一些截图

楼主:
上面的图片要从下往上看,倒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