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佬们 内存的频率到底是CLK频率还是DQS频率?

楼主(2023-01-18):
大佬们
我这里有个DDR3L 要跑到1066MHz。
请问一下,这个1066MHz到底指的是[CK,CK#]的频率,还是[DQS,DQS#]的频率呢?
谢谢
祝大佬们新年快乐。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2023-03-30):
我认为1066MHz是 DQS 的频率。

网友A(2024-01-11):
以前是cpu的总线频率,cpu频率=总线X倍频,记得以前cpu的倍频是锁住的,通过超总线外频来超频的,后来好像又出了一个专门提高内存存取速度的内存专用总线,也是采用总线倍频的方式,所以内存频率不一定就是cpu的总线频率,

网友B:
频率的单位是MHz,吞吐率,传输速率,带宽之类的单位是bps。

楼主(2024-02-20):
引用 网友B:
频率的单位是MHz,吞吐率,传输速率,带宽之类的单位是bps。

那是 CLK 的频率还是DQS的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