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你们开发STM32首选的开发工具是什么?

楼主(2023-01-18):
ST自己主推的看起来应该是STM32CubeIDE,集成了STM32CubeMX,完全免费,功能也很强大。不知道用户是否会比传统的MDK要多。
单选投票,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00.00% (1)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网友A(2023-02-24):
其实还是因为大家的习惯,都是用的keil比较多

网友B:
ST肯定要搭建自己的生态的呀

网友C:
我觉得ST的免费这点做的很好

网友D:
其实用到cubemx真的比keil好太多

网友E:
这里一般都是用的keilIAR比较多吧

网友F:
现在新学习ST的朋友,估计就是cubemx+IDE了

网友G:
其实要是喜欢用IAR的话,估计用STIDE应该会很顺手

网友H:
ST早就开始在推广自家的开发平台了,主要也是真好用

网友I:
功能那是相当强大了,配置底层部分真的是无懈可击

网友J:
现在他家主要是不提供固件库了,比较难受,都是cubemx生成的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