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这么多M0+单片机可选,你宠的谁?

楼主(2023-01-18):
本以为M0+的芯片市场早已经被国产芯片卷没了,但最近发现一些老牌厂商卷入到M0+芯片阵营中了。

这么多M0+的芯片,请问你正在用谁家的M0+芯片?

用在什么类型的项目产品上?

当时选型时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最终确定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走过路过,都来聊聊哇~

网友A:
首选还是供货能力强大厂家的。

网友B:
现在国产的芯片太多了。

网友C:
哪个价位低就选择哪个。

网友D:
ARM Cortex-M0内核的单片机选择性太多了。

网友E:
M0+单片机的确实太多了。

网友F:
M0+就仅次于M3的存在吧

网友G:
我觉得差别也不大,这MCU内核不是很重要,看外设,主频比较重要

网友H:
选择它估计是因为价格吧,性价比

网友I:
考虑肯定是性价比和维护之类的喽

网友J:
我司暂时好像没有用M0的芯片,都是M3或者51的

网友K:
我一般都是考虑市面上用的多不多,如果不多,不会选择,容易缺货找不到替代的

网友L:
一般控制类的MCU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M:
选型我一般都会考虑外设和价格,其他比较少

网友N:
考虑一些资料是否全面,技术支持是否OK呗,这比较重要的吧

网友O:
M0+的厂家还是不太多吧,现在都是M0和M3的比较多呢

网友P(2023-03-02):
这个要选择技术支持比较多的

网友Q:
不知道以后哪家的芯片会出现问题

网友R:
CW32F030C8选择起来。

网友S:
还是选择国产的 芯片的。

网友T:
M0+单片机的性能都一样,比的就是价格了。

网友U:
这个可选性还是很多,谁家的价格低就选择谁的。

网友V:
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

网友W:
以后不会再选st的产品。

网友V:
很多家都在做M0的产品了。

网友X:
现在低功耗的产品可选择性太多。

网友Y:
选大厂供货能力强的呗